钣金抛丸后喷底漆,热烘后起泡是这么回事

楼主(2019-06-19):
钣金抛丸后喷底漆,热烘后起泡是这么回事

网友A:
我这儿也有这个问题,304不锈钢铸件喷漆之后,使用时大量起皮失效,尤其是在加强筋附近表处理不到位的坑坑洼洼里面

网友:
传说中的:铁锈+酸性漆=气泡?

网友:
表面处理没有做好,有个参数值Sat值,查查标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儿也有这个问题,304不锈钢铸件喷漆之后,使用时大量起皮失效,尤其是在加强筋附近表处理不到位的坑坑 ...

有钱:还用不锈钢!

网友:
过程中有某种气体产生?

网友B:
一看就是小厂,没标准瞎干。流程该简化的都简化了,能出好货?

网友C:
酸洗后清洗没有完全干透就开始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酸洗后清洗没有完全干透就开始上漆

不是的,是洗透的,热烘后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小厂,没标准瞎干。流程该简化的都简化了,能出好货?

这个和厂的大小没关系,只能说员工技术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