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带冲压时如何正确地在钢带表面添加冷却液

楼主(2019-06-19):
各位社友:
     我们公司在钢带连续冲压,采用的是吊针给钢带表面加冷却液,为保证冷却效果,操作工时常多加,这样在冲压时有很多冷却液溅到外面,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即能保证冷却效果,又能减少冲床表面污染。

网友:
软毛刷刷行不?

网友:
出板那个位置加一个类似涂油的装置,不就好了么。就是钢板送料机的出口位置那里

网友:
脱料板没用的地方放电0.5左右让空,不要全部压,

网友:
滴切削液的地方 上下装2个类似海绵一样软的滚筒  让钢带从滚筒中间穿过去   切削液滴在滚筒上面    最后建议切削液换成油对模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