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后没有Q460C热轧钢板了吗?

楼主(2019-06-19):
GB/T 1591-2018,热轧钢材Q460C拉伸性能表格中,标记只适用于型钢和棒材,请问热轧钢板执行什么标准呢?还是说以后没有热轧钢板了?

网友:
刚才的产品并不是严格按照国标生产的,所以还是跟供货商确认下。即使因为标准更新,钢厂想要跟进,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更新产品目录的。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19 17:32刚才的产品并不是严格按照国标生产的,所以还是跟供货商确认下。即使因为标准更新,钢厂想要跟进,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更新产品目录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外贸新产品图纸上表明了用GB/T1591的Q460C,我们肯定默认执行最新版本的标准,但是根据产品形状我们需要用钢板。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了钢板就不能执行最新标准,如果不用钢板产品无法生产。

网友:
特殊用途或用量很小的特殊的钢板需要跟钢厂联系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