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ME缠绕应力误差范围

楼主(2019-06-19):
在ASME Division III中的KF-913有写到

If differences are noted between specified and measured compression at these checkpoints and there is reason to presume that the specified final compression will not be reached if the original program is followed, a change may be made in the remaining program by increasing the specified wire force by not more than 10%. The final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ly specified and measured compression shall not exceed 5%.

内容有提到如果我们的缠绕无法达到最终的压缩量,可以通过增加拉力进行修改,这边提到的拉力误差范围不超过10%,如果以等张力缠绕来说指的是指假设第第一层缠绕时预紧量不足,在第二层增加不超过10%的力合理,还是后续增加的力都必须控制在设计张力的10%

后续针对问题列出两种可能 :

1.误差的10%指的是下一层与上一层的差距

2.误差的10%指的是如果理论计算出来每一层数值,每一层实际缠绕时增加的量不能超过理论计算的10%

网友A:
这是设计什么的标准?压力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什么的标准?压力容器?

感谢版友的回覆

这是压力容器的法规

网友:
If differences are noted between specified and measured compression at these checkpoints and there is reason to presume that the specified final compression will not be reached if the original program is followed, a change may be made in the remaining program by increasing the specified wire force by not more than 10%. The final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ly specified and measured compression shall not exceed 5%.
如果在检查点上发现,压缩的预定值和检测值有差别,那就可以认为,按原始程序来最终达不到预定的压缩。这时,可以在下来的程序里做一下修改,增加预定缠绕力,但不要大于10%。压缩的原始预定值和检测值的最终差异不应超过5%。

楼主:
感謝版友 andyany

所以是指針對理論的數值10%以內

並不是指每一層與上一層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