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缸是怎么出和回的?

楼主(2019-06-19):
这个液压油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理解?
油缸只有一个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重回,,,,,,,,,

谢谢~!
这个油缸供油管路明白,,,要是自重回,那油路是怎么个路径

网友:
不对吧?靠自重油缸杆退回,但是,液压油从哪里回油箱?沿原路回油,油路不通

网友:
里面有弹簧

网友:
自重或弹簧。。回油从VAL3走。

网友B:
其实最有可能是哪里画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有可能是哪里画的不对

没法明白它这个回油的路径~~~~

网友:
假如知道用在哪里的,就易判断是否画错了

网友:
左边的单向阀方向应该错了吧

网友:
单向阀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有错误,现在的原理图表示油缸伸出去以后回不去。猜测应该回油想从左边油路走,但是单向阀反向可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