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乱码

楼主(2019-06-19):
工程图转CAD标题栏总是乱码,怎么设置都有问题。百度的方法也试过了,没用,有个修改文件的方法,也行不通。各位大佬,有没有CAD乱码补救方法

网友:
是不是CAD软件里的字库不全?找个字库拷贝进去,然后CTR  1重新选字库试试。

网友:
我一般打开就全取消....打开没乱码

网友:
应该是跟字体字库有关系,

网友:
改下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