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轴封能不能在机床上使用

楼主(2019-06-20):
是迷宫结构的

网友A:
可以啊,我们一直用这种迷宫套做主轴后端密封,前端密封也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们一直用这种迷宫套做主轴后端密封,前端密封也是类似

一般机床厂都是自己加工这种轴封的吧?

网友:
自己加工精度比较难把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机床厂都是自己加工这种轴封的吧?

对的,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自己加工

自己加工的话成本算起来也要个20多块钱吧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工的话成本算起来也要个20多块钱吧应该

不止哦,还要热处理什么的

楼主:
咱们这个迷宫轴封,结构一样,只要十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