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弹性柱销联轴器的连接方式是1好一点还是2好一点,主要就是两根轴中间是留间隙好还是不留好呢

网友A:
留不碰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不碰上就行。

两种形式都可以的话,哪种更好一点呢

网友(点评):
不管轴同心度对得多好,都得留间隙

网友:
看你是用梅花还是膜片联轴器,

梅花胶可以不留间隙  两边轴顶在梅花胶体
膜片联轴器建议留间隙,两边轴不用伸进去太多,以免碰到膜片。

网友(点评):
有样本吧,发上来。

网友:
一定要留缝隙,要不碰上轴承就坏

网友:
要求留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