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丝杆和步进电机搭载的三轴机械手,时间长了会位置走偏

楼主(2019-06-20):
用丝杆和步进电机搭载的三轴机械手,时间长了会位置走偏,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换伺服电机试试?或者重新算算需要多大的功率和扭矩

网友:
动作不校正原点位置吗?如果跑几次就偏了,那应该是电机选小了。步进电机选小了的话,丢步很厉害的。
一般时不时复下位找找原点没这个问题的。

网友:
记得以前有位前辈说过:步进电机,起码得专业玩儿五年才有可能玩儿好。
驱动器的设置,就够折腾的了。然后是加减速,然后........

网友A:
加上位置反馈装置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位置反馈装置全闭环控制。

每个电机都带有编码器,每个轴有一个光电开关,是有反馈的

网友:
电机选型惯量没有匹配好

网友(2019-10-18):
惯量没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