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筒入水怎么排空里面的空气

楼主(2019-06-20):
大家好,如附件中的图片,想求一下有什么办法在缸筒下降到水箱的过程中排空里面的空气。

缸筒入水怎么排气

缸筒入水怎么排气

网友A:
有什么要求吗?没要求在顶上开个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要求吗?没要求在顶上开个孔就行了

这个水箱是用来清洗这个缸筒零件的,零件不能开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水箱是用来清洗这个缸筒零件的,零件不能开孔

对啊,说清楚了多好。如果是为了清洗缸筒,放入方向能不能改?必须缸口朝下?

网友:
倒过来,或者侧翻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说清楚了多好。如果是为了清洗缸筒,放入方向能不能改?必须缸口朝下?

最好是朝下放,这个缸筒是夹爪装上去的,夹爪方向不好变化,原来想过一个办法给水箱里面焊个弹性管子,和箱体下面通的,高出水面10mm,把进去的空气排掉一部分,最后还会剩下10mm多的空气排不出去

网友B:
从下面伸进去一根管子,顶到内筒的顶端,一起沉入水箱。
或者类似的方法,总之有个共同点,要有根管子伸进去。

还有,楼主最好说清楚,到底如何进行清洗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朝下放,这个缸筒是夹爪装上去的,夹爪方向不好变化,原来想过一个办法给水箱里面焊个弹性管子,和 ...

水箱里面一次要放很多个工件么?

里面可以搞一个翻转机构;入水翻转,出水翻转;不影响夹爪。

网友:
还是改变装夹方式最好。水平落入清洗槽

网友C:
临时安装一个U型管

网友:
换一种清洗方式呢? 改成冲洗可以吗?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平躺进去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下面伸进去一根管子,顶到内筒的顶端,一起沉入水箱。
或者类似的方法,总之有个共同点,要有根管子伸进 ...

这个是超声波清洗

网友D:
超声波清洗 还是横着放更简便 改下夹具呗

网友B:
那就容易了,一根U型管(管中无水),顶到内壁最上端。
然后和零件一同如水。自动就把空气排出去了。

连夹具都不需要了,用这个管子像钩子一样勾住零件就行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容易了,一根U型管(管中无水),顶到内壁最上端。
然后和零件一同如水。自动就把空气排出去了。

...

挺有道理的,这个试过了,U型管和钢筒一起入水之后,U型管里头会充满水,下次再进去了就不能排空气了

网友(点评):
零件那一端U型管管口套一层防水透气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安装一个U型管

嗯,U型管试着画了一下,第一次入水之后,U型管里头会有水,第二次排空气就不好排了,今天和领导商量了下,他说看可不可以装个浮球,现在正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清洗 还是横着放更简便 改下夹具呗

夹具不好改了,现在下去的形式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挺有道理的,这个试过了,U型管和钢筒一起入水之后,U型管里头会充满水,下次再进去了就不能排空气了

晕死!!!!!!
洗脸盆下面的S型管见过没有???加个螺帽,每次用之前排一下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
洗脸盆下面的S型管见过没有???加个螺帽,每次用之前排一下水啊。。。。

但是这个怎么能每次都自动可以排水呢,要是手动的话,操作人员肯定不愿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怎么能每次都自动可以排水呢,要是手动的话,操作人员肯定不愿意。

兄弟啊。。。。

楼主:
大佬,经验匮乏,

网友E:
你把20楼说的那个螺帽改成弹簧阀就好了,U型管排水的时候往地上顶开阀门排水;或者把螺帽直接改成浮球阀试试,入水的时候阀门在浮球作用下关闭,出水的时候浮球在自重作用下打开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20楼说的那个螺帽改成弹簧阀就好了,U型管排水的时候往地上顶开阀门排水;或者把螺帽直接改成浮球阀试 ...

有道理有道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U型管试着画了一下,第一次入水之后,U型管里头会有水,第二次排空气就不好排了,今天和领导商量了下 ...

u型管一端可以装个吹管,拉瓦尔管,通压缩空气,每次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型管一端可以装个吹管,拉瓦尔管,通压缩空气,每次吹一下

这个系统里头没有气路,不然加个电磁阀和传感器就行,我之前还想着加个小的抽水泵和传感器,后来领导没让加,最好用物理的办法

网友C:
那就在U管底部做个膜片阀,吊起来就泄水

网友:
还可u管的外端做成软管,挂在那里,吊起来时手工取下放下水,但这不是全自动的了。全自动u管做个关节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在U管底部做个膜片阀,吊起来就泄水

哥,我那下面的空间不大,不知道这个膜片发有没有小的,我下面估计有个15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那下面的空间不大,不知道这个膜片发有没有小的,我下面估计有个15mm左右

15,太小点

网友:
水池加水泵搅动冲掉空气?

网友:
平躺放入再立起来。

网友:
槽子肯定有自循环水泵,把水管加长顶到缸筒里,每次下工件时水泵启动排水,里面自然就灌满了。

楼主:
感谢大家,现在我方案改好了。用的U型管结构再加个排气机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