铇槽后的K因子或折弯系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9-06-20):
有些设备上的钣金件(如厨具)是铇槽后折弯的,那铇槽后的折弯件怎么计算折弯系数和K因子呢?

网友:
材料不同,效果不同,然后铁和不锈钢的2种的爆槽多深 多少K因子我也想知道

网友A:
PROE折弯系数计算公式:
PROE在进行钣金的折弯和展平时,会自动计算材料被拉伸或压缩的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L=0.5π×(R+K系数×T)×(θ/90)
L: 钣金展开长度(Developed length)
R: 折弯处的内侧半径(Inner radius)
T: 材料厚度

θ: 折弯角度

Y系数: 由折弯中线(Neurtal bend line)的位置决定的一个常数,其默认值为0.5(所谓的“折弯中线”)。可在config中设定其默认值initial_bend_factor
在钣金设计实际中,常用的钣金展平计算公式是以K系数为主要依据的,范围是0~1,表示材料在折弯时被拉伸的抵抗程度。与Y系数的关系如下
Y系数=(π/2)×k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折弯系数计算公式:
PROE在进行钣金的折弯和展平时,会自动计算材料被拉伸或压缩的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

那板材铇槽后Y因子怎么算呢?比如1.2mm304板,铇槽深0.4,SW画图时怎么设置参数,板厚、R,折弯扣除或K因子

网友B:
刨半个板厚时,折弯扣除加大1mm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B:
刨半个板厚时,折弯扣除加大1mm

与板厚有关吗?比如板厚2  与板厚1  刨半个板厚时,折弯扣除都是加大1MM吗?

网友(2025-07-21):
实践出真知,可以做个实验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对头,刚开始干钣金,我就是这样做的,公式太复杂,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