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上用磨头磨削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我所操着的5米立车上安装了磨头(碗型砂轮)用来磨平面,要求粗糙度0.8,平面精车后,磨削前金刚笔固定在工作台上先修整砂轮,磨削后平面上会出现砂轮的划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交叉网纹吗?还是。。。。。。上个图最好

网友:
1.砂轮的型号是什么,目数选择是否合理。
2.走刀量和转速选择的是否合理。
3.修砂轮的时候,砂轮底部是否留有倒角,或圆角

网友:
碗型砂轮的特色。

网友:
上图看看,有些是正常的加工痕迹

楼主:
白刚玉砂轮,铸造件,大平面,直径4米多,目数不清楚,比磨车刀的砂轮粗一点,砂轮转速30-60转,工件转速10转内,皂化液冷却,砂轮底部无倒角,划痕不是交叉的。

网友(点评):
砂轮转速少了2个零

网友(点评):
直径多了个零?

楼主:
非本人操作,有些参数不太清楚,没有弄明白出问题的原因,所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rh131931发表于 06-22 07:34白刚玉砂轮,铸造件,大平面,直径4米多,目数不清楚,比磨车刀的砂轮粗一点,砂轮转速30-60转,工件转速10转内,皂化液冷却,砂轮底部无倒角,划痕不是交叉的。
你这砂轮转速太低了吧?

楼主:
砂轮转速搞错了,是45HZ电流,不是砂轮转速。

网友(点评):
电流论安培的,不是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交叉网纹吗?还是。。。。。。上个图最好

不是交叉的,一条一条的,划痕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砂轮转速搞错了,是45HZ电流,不是砂轮转速。

对,说错了

网友:
正常的,如果是网纹,祝贺你,沙轮装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