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设计

楼主(2019-06-20):
请问安装国家标准‘GBT 3452.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设计活塞静密封时,比如缸径为130,压力小于3.5Mpa,密封圈选截面直径5.3mm,根据其的液压、气动活塞静密封沟槽尺寸选择,缸径130对应的密封圈为122X5.3,沟槽为121.8。但是按该国标规范后面活塞密封O形圈预拉伸率规则”O形圈的内径应小于等于沟槽的底径",但可以明显看出122>121.8,岂不是矛盾吗?有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呢?

网友:
O型圈选型小一级,118*5.3,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11楼机械密封安卓版。。。O型圈直接选型,沟槽输出。。。方便准确快速

网友:
缸径130对应的 o型圈内径是118 沟槽是121.3  d2是5.3 请问哪有错? 你自己看表错了吧。

网友:
楼主看的标准是不是不对?你的数据对不上

网友:
按照标准来设计O型圈沟槽和选择O型圈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再次仔细查看了,见附件,请注意是活塞“静密封”,按标准标准的显示是5.3-122,沟槽121.8。

页面提取自-GBT 3452.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pdf

网友(点评):
有机械密封安卓版,这些选型,沟槽都能直接查询设计,能直接用了。。。看11楼

网友:
|深海渔夫发表于 06-20 17:30缸径130对应的 o型圈内径是118 沟槽是121.3  d2是5.3 请问哪有错? 你自己看表错了吧。

这是我翻机械手册上的没错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们查的都是活塞动密封尺寸表,我要求的是活塞静密封,所以大家看看静密封吧。

网友(点评):
O型圈密封,机械密封安卓版,比较方便快速,请看11楼。。

楼主:
这个是机械设计手册的截图,请看活塞静密封尺寸表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比较方便快速,请看11楼。。

网友A:
活塞与缸内臂是静密封????
活塞与活塞杆才是精密封

网友:
有安卓应用了,机械密封安卓版。。比较快速方便,请下载使用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与缸内臂是静密封????
活塞与活塞杆才是精密封

这个是水电站里面主机结构里面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活塞缸,只是结构类似,不动的密封结构。

网友(2019-08-29):
理越变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