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折完后缝隙很小的弯是怎么折出来的

楼主(2019-06-20):
折弯边8到9mm左右

网友A:
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出来的...

怎么压出来的?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压出来的?能详细一点吗?

参考合页模

网友B:
我见过,开V槽,最后一刀折成45度,然后压出来,不开V槽没见过

网友:
见过老式的折板机,这种就很简单的。也可在现在的折板机上做,但模具不一样

网友:
折弯成钝角,再在外壁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开V槽,最后一刀折成45度,然后压出来,不开V槽没见过

先折成像这样子吗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刨了V槽以后,就好压了,但是强度没那么好了

网友(2020-02-28):
要分两个工序,一个折弯,最后封口需要压下去才行

网友(2020-08-24):
涨知识了!

网友(2021-05-03):
学习了,这里大神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