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各位大佬一个带座外球面轴承的润滑问题

楼主(2019-06-20):
想用这种skf单点式的自动注油器以前没做过这种设计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他们之间用软管连接  注油器这边可以选带快插管接头的转接头
但是带座轴承边是用什么连接这个油杯的呢?还是说将这个油杯直接换成快插管接头?
轴承型号是UCF306
谢谢了~

网友:
这玩意不是应该注高压黄油吗?

网友:
这个类似于集中润滑的样子了,一般没看到用这种瓶子的,如有实际方案还请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螺纹孔

网友:
集中润滑的如果是G螺纹,那就自制一个G转M的接头就好了,油杯拧下来丢掉就好了。(油杯的底扣是M的,常见的记得是M10×1的)

网友:
那个不是注油嘴吗?用注油枪注油

网友:
可以做成集中供油润滑,,把那个油嘴拧出来,接上铜制供油管,或者尼龙管。

网友:
这是手动油枪打的,非要换那就按7#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