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冲压件方面的大佬~小弟想咨询一些专业问题

楼主(2019-06-20):
如图,现在想做一批这种零件。材质是Q235,厚度2mm。白色是之前用折弯机做的,镀锌的是冲压做的。之前是折弯做,老板觉得成本太高所以换成了模具冲压。但是现在发现这个零件下面的R角太大了。R角处要经过一根直径4mm的钢缆,现在这个R角太大钢缆容易卡。我跟生产厂家沟通,厂家那边说冲压的不可能把R角做到这么小。本人没有接触过冲压领域,所以就求助一下各位,冲压真的做不到这种要求的话那只好用折弯的方法了。希望大神能多多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成型到小R的。也可把冲成型分成两步,R有要求用折弯加工.

网友:
冲压给我的感觉应该不止如此啊....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种冲压模是完全可以折出的,下面那个折的那么丑,技术也太烂了。

网友(点评):
感觉像在台钳上手工折出来的,估计是做的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成型到小R的。也可把冲成型分成两步,R有要求用折弯加工.

厂家倒是没有说这种方法,可能是觉得太麻烦了吧。。。。。他们本身可能工艺也没这么完善,就说的很明白要么冲压做不出来小R,要么就上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种冲压模是完全可以折出的,下面那个折的那么丑,技术也太烂了。

= =丑不丑的先放一边,主要就是我认为是这个厂家自己的生产工艺不行做不出来。然后厂家说冲压件都干不出这种小R来,我有点怀疑所以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 =丑不丑的先放一边,主要就是我认为是这个厂家自己的生产工艺不行做不出来。然后厂家说冲压件都干不出 ...

有完整cad图纸么;

你的外协厂家可能有脱模方面的困难

网友:
下面那个用手掰的
完全可以分两次冲压啊

网友:
不知道你得量是多少,一般来说折弯得成本比冲压的要低,冲压的可以做成小R角,只是你们所对应的供应商没有相应的磨具而已,一般自己的产品厂家没有摸具的话就得自己开磨了,所以成本相对高一点,如果是公司的标准品经常用的,而你的产品也不复杂所以开个磨也不是不行的。

网友:
感觉这种冲压水平的厂也活着,生意太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