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柱与导套的直径和长度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9-06-20):
如题

网友:
找下设计标准文件看看,网上也有一些可参考的资料。

网友:
要看在什么场合啊,如果是模具的,应该有行业标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长径比为2以上比较合适

网友:
看样本多数2-2.5倍,直径越大会小点。

网友:
常规是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