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链条张紧

楼主(2019-06-20):
    做一个平板车,前后轮是用链条传动,需正反转,传动腔是个油箱,不知道如何张紧才算合适呢,想从下面加个张紧轮,但是又担心不密封,怕漏油。
    求助各位大大解惑

楼主:
这么多查看却无人回复,是不是因为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A:
干嘛不把张紧轮一直装在油箱里?
给个你现在的示意图看下,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
rosta张紧装置,可以了解下,使用方便。

网友:
我是做链条这块的,你链条在油缸里面就是说润滑很好,那磨损能有多少,到时候换不就行了,要涨紧轮做什么用?

网友:
不能移动轴就把张紧轮加在链条中间

网友:
链条可以不张紧,长了之后去掉一节就可以

网友:
是没看清楚。

楼主:
下面留言里我增加图片了,辛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把张紧轮一直装在油箱里?
给个你现在的示意图看下,才能给你分析

图片我放下面留言里了,辛苦看一下~

网友:
计算好了链条节距,放出点余量来,不用张紧轮也行。跟自行车一个道理

网友:
需要描述的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