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无刷电机(航模电机)

楼主(2019-06-21):
各位坛友,有用过外转子无刷电机(航模电机)的吗?请用过的坛友指教一下,其性能、扭矩、控制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四轴飞行器一般都是用的这个电机。

网友:
有没有使用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技能参数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