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喇叭形状的钣金件

楼主(2019-06-21):
图中是我画的一个排污的管道,钣金件,底面是长方形,然后怎么样画,最后上面画成圆形的,我这里是用放样画的,展开不了,到外面做肯定加工不来的,谢谢!

网友:
这类形状,适用于网格曲面~通过曲线网格~主曲线和交叉曲线。把产品造型出来。

网友:
百度:天圆地方钣金画法

算是用得最多的了

网友:
建议看教材,这是基础教程里就有的。钣金放样。学习这种,靠零碎问,不如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有一种画法叫:天圆地方,加工起来也比较容易,你这样画出来加工都费劲!

网友:
有一款钣金展开软件那你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要考虑钣金工艺,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曲面吧

网友:
保存生成二维就行了

画草图去小口

画草图去小口

建新平面画草图

建新平面画草图

钣金放样

钣金放样

图纸展开,

图纸展开,

网友:
分成3个件来画然后装配

网友:
天圆地方没毛病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2020-02-14):
天圆地方的展开

网友:
下面做方的不行吗?出口钣金成圆,成本差很多的,尺寸也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