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承座的支撑性能

楼主(2019-06-21):
如图,我现在要设计一个这样的支撑台来把这个盘给固定住。
红色的部分需要放一个轴承座,为了方便,我直接在淘宝选了一款带有配套轴承的立式轴承座,然后根据这个轴承座的尺寸我再微调整个支撑台的结构。
现在问题来了,淘宝选的轴承座只有尺寸参数,没有性能参数,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刚度,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
初做设计,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网友:
你把负载参数提供给商家,让他给你校核下呗

网友:
1,如果买的是标准的带座轴承,可以从设计手册里面查一下。2,如果买的非标轴承座,厂家一般会有最大承载数据。3,如果厂家没有数据,轴承座结构比较简单,可以应力分析一下是否满足使用

网友:
带座轴承这种情况建议你用两个

网友:
通常轴承验算合格轴承座就能合格。

网友A:
把连接盘的那个轴计算下,轴径根据计算的值取,然后轴承根据轴径选择,轴承座与轴承连接部分的结构参考标准轴承座设计,轴承座支撑部分只能能和底座连接就行,思维别那么死板。

网友:
轴承座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有讲,可以查到相关尺寸的机械性能参数。

网友:
这个轴承能不能顶得住,不只是看这个轴承如何,还得看那个"螺旋桨"要干嘛,还得看你买的那个轴承背面的那个轴承离这个轴承多远。。。

不只是枪管才论径长比的,这里也得看。

网友:
只要你的轴扛得住,轴承座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3D用FK的, 负载速度打个折扣参考参考米思米和斯凯孚的.

基本上淘宝常用的轴承座在米思米里面都有,看看FK的,尺寸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哇 这么多专业大佬回复 太感谢了
查了手册,发现轴承座完全ok,问题是出在连接盘上的刚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连接盘的那个轴计算下,轴径根据计算的值取,然后轴承根据轴径选择,轴承座与轴承连接部分的结构参考标准 ...

对的,多谢大神的指点。可是其实我不懂这个轴的强度要怎么算,所以就先去选轴承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多谢大神的指点。可是其实我不懂这个轴的强度要怎么算,所以就先去选轴承座了

《机械设计》的“轴”那一章专门讲如何根据轴上受到的载荷设计轴的结构和计算,现在的新教材是不是也有这一章?你先看看

网友:
查查设计手册,里边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的“轴”那一章专门讲如何根据轴上受到的载荷设计轴的结构和计算,现在的新教材是不是也有这 ...

大神方便的话可以跟您QQ交谈吗...加了一下似乎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