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折弯机选型

楼主(2019-06-21):
各位大神,目前主要做的产品为不锈钢板厚1mm~3mm,折弯机选型怎么选,哪一种小折弯机比较好?在此拜谢。

网友A:
找厂家问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问不更好?

对品牌不熟悉,不知道小折弯机哪些好。

网友B:
看你产品定,要加工什么产品,批量如何。
如果用于生产,最好用数控折弯机,这是个发展方向。
再看你要经常加工的板材和精度,再选折弯机的配置,价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产品定,要加工什么产品,批量如何。
如果用于生产,最好用数控折弯机,这是个发展方向。
再看你要经常 ...

选型就是想选数控折弯机,想了解下什么品牌比较好

网友(2020-03-31):
多少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