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电机求教

楼主(2019-06-21):
现在有一款机械手臂设计,做两个关节,安装两个电机,需要一只手可以提起10Kg物体,速度为0.6m/s,高度为1.2m,机械臂两节各长0.3m。怎么计算电机需要的功率和扭矩。希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像缺点啥,电机实现升降功能,通过丝杆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缺点啥,电机实现升降功能,通过丝杆实现吗

我简单描述一下,就像人的胳膊一样,蹲下用手抓取,然后站起来,手臂拿着10KG物品。手臂部分基本是维持物品不掉下去,不需要怎么动。

网友B:
到末端最长是0.6m,100N的重物,需要60Nm。要上谐波,外面现成的关节不贵的,国产的小几千,自己都不需要设计传动部件,只要设计下连接件外观件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个25kg的舵机?如何?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ABB,库卡6轴或者4轴机器人,这个都可以查到计算资料的!

网友:
找个机器人看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计算,有机器人选型出力表可供学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计算,有机器人选型出力表可供学习参考。

那里有这个表,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末端最长是0.6m,100N的重物,需要60Nm。要上谐波,外面现成的关节不贵的,国产的小几千,自己都不需要设 ...

有没有推荐的,算出来60Nm但是很多无刷电机根本没那么大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算出来60Nm但是很多无刷电机根本没那么大的扭矩

得配合谐波减速器才行

网友:
注意要进行惯量匹配

网友(2019-07-29):
没有驱动机构示意图在这空谈都是浪费时间,需要计算的无非是负载的运动扭矩和加速扭矩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