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简单模态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9-06-21):
我用SW建了一个10*10*150的悬臂梁,然后用simulation的频率分析模块分析,左端固定,材料特性E=2.1e11,密度为7700kg/m^3

结果一阶固有频率就达到了374Hz,这个结果和我的常识不符啊,不应该有这个大。

如果用悬臂梁的理论计算公式的话,前三阶频率应该是23.4,146.6,410Hz。不知道 这个计算哪里出错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模型固定约束点可能选的不对。。。

网友:
应该全是你的错,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梁的长度,多长啊,怎么跟你校核。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没有发图片,梁的尺寸是10*10*150,左端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