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弯/冲压工艺的求助

楼主(2019-06-21):
由于本来不太懂折弯的工艺,上次设计了一个板厚3mm,8mm大的R角,材质Q235A。折弯的厂说,折弯机折不了,说是越小越好。那么问题来了,折弯机折弯R角设计是越小越好?那这样板越厚的话,不是越不好折?折弯机能加工的R角范围是多少(不同板厚应该不同)?冲压做的R角又该是多少?刚入行新人,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使用没有要求的话,一般考虑工艺R,不要限制其折弯R

网友B:
板厚的两倍左右,不同机器不一样的,你可以问问供应商有没有自己的折弯参数表

网友:
多厚的板可以折弯,折弯角取多大比较合适?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做,但是,有时根据手册上的数据设计的,到了具体的工厂也不一定能实现,做钣金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要先了解机器的性能。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主要还是不了解工厂的实际情况,多去下车间,多跟老师傅取经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厚的两倍左右,不同机器不一样的,你可以问问供应商有没有自己的折弯参数表

多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没有要求的话,一般考虑工艺R,不要限制其折弯R

也就是说不标R角,随意发挥?

网友C:
折弯R角需要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弯R角需要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

折弯内角是工艺R,跟折弯刀具及工艺要求有关系,没有明确一定要大于板材厚度

网友:
具体看折弯刀的半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