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轴承座怎么会断呢

楼主(2019-06-21):
70轴径的轴承座UCP214用了四个,只进行了空运行,载重2吨,,轴承座怎么断了?理论上来说单个UCP214静载荷是4吨

楼主:
轴承用的是国产的

网友A:
应该是装配问题,导致齿轮齿条之间卡着走的。这样时间就了就会造成如图情况!另,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装配问题,导致齿轮齿条之间卡着走的。这样时间就了就会造成如图情况!另,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这个轴承座是调心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点评):
两侧齿轮齿条的同步性,轴心上的齿轮及键槽加工是否同步,这种情况除了轴承座质量问题一般是齿轮不同步卡死后导致的、

网友B:
1,装配问题,是不是受憋劲了;
2,设备运转时有没有震动?
3,轴承的承载力安全系数是不是满足轴承选择时的要求?

网友:
UCP214,才2t就断裂了!!
看底座也铣平面了,估计是轴承质量不行吧。
我们用的TR的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座是调心的,应该不会吧?

调心也有个范围啊

网友:
装配影响比较大

网友:
座的设计问题吧,裂缝处没有大倒R角过渡?

网友:
和轴心別劲了,装配的问题

网友:
概念有问题。载重不等于受力

网友:
第一幅图:断裂位置 螺孔
第二副图:断裂位置 凸台根部
这两个位置的共通点是:应力集中区域。
我想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装配问题,是不是受憋劲了;
2,设备运转时有没有震动?
3,轴承的承载力安全系数是不是满足轴承选择 ...

有道理。

网友:
从图片看,像是别着劲断的。还有一个可能是轴承座质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用的是国产的

你也是国产的,你怎么还能打字

网友:
冲击载荷,或者两轴间夹杂物使轴受力猛增所致吧。

网友:
从外观颜色和厚度来看应该是质量问题,感觉是某个小私房厂做出来的东西。

网友:
lz看了各位的回复,有何反馈?现在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2020-01-16):
材质是铸铁的 实在不行选用铸钢的 。

网友:
我们也有断过,1 轴承座本身质量问题,底部不平,锁紧后就断了。2 装配问题,轴承座受过大的径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国产的,你怎么还能打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