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思路:夹一根直线水平平移机构(有直线滑轨)

楼主(2019-06-21):
额:D

网友:
线径不等,抻直需要的力也不等。

网友:
这个不难吧,看你的行程了,(夹住,分离,一起移动)就做3个动作,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看你的行程,还有预计画多少钱来做

网友:
拉直这个量怎么转化电信号才好办吧

网友A:
两个小气缸夹紧,一个气缸拉直,一个气缸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气缸夹紧,一个气缸拉直,一个气缸移动

能不能一个气缸夹紧拉直,一个气缸移位^_^

网友:
楼主的膝盖不给力,跪求?送你五个字。。。。。。。。。。。。。。。

网友B:
你到底要实现什么目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别问这无聊的问题的,因为即使你能拉断,都不见得你能拉直的……当然,你要只是稍微改善一丢丢就行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问这无聊的问题的,因为即使你能拉断,都不见得你能拉直的……当然,你要只是稍微改善一丢丢就行的就当我 ...

可能拉直的思路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问这无聊的问题的,因为即使你能拉断,都不见得你能拉直的……当然,你要只是稍微改善一丢丢就行的就当我 ...

一针见血,大侠厉害了!

网友D:
提供个思路,线的拉直不能靠拉,而要靠拧,正拧反拧就直了。
比楼主这设计方向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个思路,线的拉直不能靠拉,而要靠拧,正拧反拧就直了。
比楼主这设计方向简单。

lz的电线是带皮的

网友:
这根电线是回收的吗?怎么这么扭扭捏捏的?

这好比:已经花十几年时间把孩子养成了只为自己着想的熊孩子,却希望没几天就让他成为一个社会骨干。

想让那根线直着?那,送来前就别让他弯着。

机械设计理念,不止在机械设计书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要实现什么目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我也是不解其意

网友:
应当加一个力传感器,拉直后有反馈,才能做到适应不同规格的产品。

网友(点评):
问题是,能拉直吗?再拉,可就扯断了。。。

网友:
很多时候 可能设计的源头思路就是错的

网友:
没看明白,不明所以

网友:
用三个气缸

网友:
两个滑块,每个滑块的上边做两个轮,把线夹住,用手捏住,两边一拉。

网友:
|板砖少年发表于 06-24 08:05应当加一个力传感器,拉直后有反馈,才能做到适应不同规格的产品。
最好加弹簧,拉的时候不容易损伤线

网友:
拉直难度有点高    临时想到两个思路   1、用模具 捋 导线  将他捋直    ()其实是将拉 换了方式)    2、搓  导线整形到极小的偏差内  让导线在 一平面上滚动   例如 小时候 打毛衣签 子 不直了 会在地上搓一下   。以上 只是思路   仅供参考

网友:
   又细想了一下   捋  比较靠谱点    导线穿过一  逐渐 变小的洞   所有的弯曲点都被   整形过一次  1、  出口洞 要足够长保证直线度   2  如果 引出点  力点  不同心  即出现  线变 成   弧度线  或再度偏心式 弯曲        楼主可以 做一个小加工件   验证一下 是否可行  。

网友:
前面加套校直机构

网友E:
如图 两种方式,一种夹紧、一种校直,两种组合,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 两种方式,一种夹紧、一种校直,两种组合,你值得拥有。

有一点需要考虑,电线带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 两种方式,一种夹紧、一种校直,两种组合,你值得拥有。

@702736 这个图可以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