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的电机部分如何隔音?

楼主(2019-06-21):
实验室有个设备的电机噪声挺大的,厂商说就那样,现在只能从隔音的角度来降噪。因散热等等原因不能完全密封下面和后面箭头出处,该如何是好?(粉色的电机打叉的部位是突出原来的型材罩子的)

网友:
机器配个小喇叭,开机自动播放轻音乐
^_^

网友(点评):
妳真是个人才,,,可爱O(∩_∩)O~

网友:
不封死怎么能隔音呢,给它做个水冷,散热引到外面来,再把电机封死,里面内壁在贴隔音棉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降噪。你和这个代价有些大。

网友:
制作的个外罩,,,上下面开两个孔,装风扇,,,罩里面贴合隔音绵,,,

网友:
做个壳子完全封死。里面放个冷凝器加个风扇。水管通到壳子外面来

网友:
最好是用隔音棉,但是又不能密封,还需要散热,这矛盾了

网友:
不好办,主要是空间太小,如果空间大,做个封闭的隔音罩,里面再引冷风进去冷却还好。但是你这个空间不允许。

网友:
电机噪音大???
换台三菱的电机试试??国产没良心的电机低频时候确实声音有点大。
国产电机好一点的有东元、晟邦等等。
你加的那些隔音配件肯定比换一台电机来的更贵,哈哈

网友(点评):
三菱的电动机哪里能买到。?

网友(2020-05-15):
其实换个思维方式,你给操作者带个耳罩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