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激光加工撞料问题

楼主(2019-06-21):
例如下图小孔是下围板装饰空,数量多,再进行激光切割时会装到极光头,激光走着走着就突然停下来了需要重新开激光,一个图停十几次严重影响激光效率。
尝试解决方法:进行图形微连0.2mm一个空点了三点,拾料时会出现小孔内的料抖落不出来

楼主:
然后老板又要我给上冲床,说是那样效率高,想问一下有类似的空上过冲床么效果怎么样

楼主:
如果说可以在激光上切割微连点应设置多少好

网友:
激光气压调高点行不行 吹的干净一点

网友:
能改变孔型么

网友:
改变切割路径?设置电容值?我也不懂

网友:
冲床肯定能实现,但一般大批量的东西才上冲床

都有机台,也有材料,自己多割几个不就知道要留多大的点了,可以试试留一个点或两个点试试,后续气枪吹一下,也更容易出现扭矩来扯断材料

网友:
是不是高反?我搞激光焊时经常高反断光。

网友:
谁家的激光机 措施联系我 646906442QQ

网友:
微连小一点,加两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