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加工

楼主(2019-06-21):
今天拿一个零件去加工加工师父说电木不可以铣削,容易崩,但是以前外发到别人都能加工,这个是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还找车间工人铣过木棒呢
保证进刀一直向里进。
sy3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以的,以前做焊接自动化,经常用电木做东西,很容易加工

网友:
师傅水平不够啊

网友:
瞎扯淡,电木铣削完全没问题。容易崩的塑胶是PMMA,脆,下刀狠一点就容易崩了。

网友:
嫌“脏”不愿意干吧!

网友:
吃刀量小一点,没有问题,可以铣削的

网友:
应该是嫌臭,不想帮你搞。电木很好加工的,但是铣削味道很臭。

网友:
加工没问题,材料挺软,不可能蹦的。另外这材料还有特点,粉末弄身上很痒,又扎人,加工产生气味也刺鼻。

楼主:
|sy312发表于 06-22 08:08完全可以加工,高转速加工起来很容易,也不伤刀,比亚克力还易切削,只是机床上不能有切削液,不然后面打扫卫生就很麻烦,在大的加工厂里是有一个机床专门加工软材的。
嗯,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楼上很多人认为“电木”好加工
以传统的电木,真的不好加工。现在可能出了很多改性的电木,和传统意义上电木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的电木,是热固性塑料,应该是叫酚醛树脂,一般只有暗红色和黑色。我干过,不臭,虽然有粉,但不是满世界飞
这种东西很脆,薄壁件的确很难加工。打孔比较常见,一般都是用群钻来干
这种东西都是模具成型的。它成型的过程和热塑性塑料不同,要经过两次成型。第一次是假成型,第二次是真成型

估计你们说的不是电木
一种也是暗红色,是有一层层纤维布的,常常会有一整块去加工。再一种是玻璃钢,是黄色的,它是一层纤维布涂一层环氧树脂,形状可以是任意的。这两种在机加工时会有纤维飞出来,但不是很脆。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