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窝挤压、小孔挤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22):
       刚接到一张图纸,要求报价,但是看完图纸后,发现技术要求中的球窝挤压和小孔挤压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检测方法?还是类似于挤压的加工工艺?

网友:
是加工工艺, 为了得到精确的形状和粗糙度。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a1afc6f8c75fbfc77db2e3.html

网友:
楼主能不能跟客户沟通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学习下

网友:
应当是按工艺处理手段。对尺寸精度,表面硬度,光洁度等都产生一定提高。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6-22 16:07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6-22 16:51 编辑

应当是按工艺处理手段。对尺寸精度,表面硬度,光洁度等都产生一定提高。

难道是用钢球再加工一道工序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2 12:12楼主能不能跟客户沟通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学习下
暂时没联系上,后续会的

网友(点评):
外贸的单子?人家休了?

网友:
如果硬度合适轴承球珠就行。设计者选直径12.7应当是来源于此

网友:
如果硬度合适买轴承钢球就行,直径12.7估计就是设计者特意而为。

网友A:
学习了啊,一般厂子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啊,一般厂子做不了吧

整明白了才能加工

网友:
楼主方便透漏给哪个厂家做的滑靴吗,一般是没有挤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