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件与钣金件单价的估算!大佬有大概公式不

楼主(2019-06-22):
机加件与钣金件单价的估算!大佬有大概公式不?入行机加工与钣金,想了解单价的大概计算公式或者方法,估价用,不用非常准确!欢迎大佬解惑

网友A:
以前呢有个大概的系数:机加工=材料价格*6      钣金≈材料价格*2或者4 看难度
现在人工成本高了,再按这个价格很难做了。
现在钣金多数是称斤,不管你几道弯 或者焊接   我这里是4块多一斤。  小钣金特别多的话就另外算了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是连工带料四块多一斤吗?

网友:
楼主可以把2#层主说的做一个参考,毕竟加工费计算零件加工难易程度,地域,工人熟练程度都有关系,你可以按工时,设备折旧费,工装和夹具的投入,材料费,管理费和利润,先做一个计算,这样心里才有数,再参考2#层主说的方法,看看自己有多少利润,不至于亏了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B:
核价分为:估算和核价。两者差异很大。
估算,用于预估整体制造成本,不区分大小件,只做大概计算。大概计算为:材料成本*5-10倍;若是核算设备整机:硬件材料价格*3-5+电器部分*1.5+外购驱动部分*1.5
核价,则是用于工艺部门相对准确的确定采购或制造成本,要熟悉零部件的加工工艺以及不同设备的单位制造成本,才能准确核算零部件价格。这个要区分:单件试制、小批量加工、批量加工。分别计算成本。
预估/核算成本,又分为加工制造企业的核算人员和零部件需求单位的核算人员,前者需要确定售价和加工费(人工费),后者需要确定本企业的设备成本和采购价格(给采购一个参考价格)。不同的岗位造成核算的方式有差异。
不知道楼主,是处于哪个岗位?什么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呢有个大概的系数:机加工=材料价格*6      钣金≈材料价格*2或者4 看难度
现在人工成本高了,再按这 ...

机加工按材料费*6,算了差太多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价分为:估算和核价。两者差异很大。
估算,用于预估整体制造成本,不区分大小件,只做大概计算。大概计 ...

感谢大佬解惑,本人采购,之前没在机加工和钣金的行业,所以想大概了解说成本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呢有个大概的系数:机加工=材料价格*6      钣金≈材料价格*2或者4 看难度
现在人工成本高了,再按这 ...

希望大佬能够帮忙详细解惑下,万分感谢

网友C:
要懂加工工艺,没有什么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懂加工工艺,没有什么公式。

是不是最基本的算材料费,跟懂产品经过哪些加工工艺,和对应加工工艺的工时费,再大概加上利润这些吗?

网友:
核算价格=A材料费用+B机加工费用+C人工费用+D表面处理及热处理费用+E税收及利润
A 根据图纸产品外形尺寸结合加工余量要求、装夹要求、材料的市场规格 计算实际的下料尺寸,体积*密度*市场材料单价=材料费用 s$ y. N5 \; Y
B 根据产品图纸确定加工工艺,车铣磨钻镗刨,需要多大行程的设备是用普通设备还是数控设备;根据精度要求和材料属性热处理表面处理要求确定刀具 转速 进给 切深 步距 粗中精加工的安排,据此计算理论工时,根据各种设备的当下工时单价计算出加工费用
C人工费用包括钳工 装配 焊接 打磨 包装 每种的计算都不一样。如打孔攻牙有按工时计算的也有按个计算的,要经验可以多向车间老师傅请益
D 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按图纸要求即可,收费标准向这方面供应商咨询,一般有按件的,按重量的,按表面积的。
E税及利润只要乘相应系数
要准确核价真要在工艺上下功夫,所涉列的知识点也多。本人知识有限以上只是笼统的谈了几点,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有精验的大拿斧正补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