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懂得这个结构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楼主(2019-06-22):
红色线部分是孔,蓝色的部分是一个带着一条电线的探头。我想直接把红色部分的孔铸造出来,但问过铸造厂,他们说做不来。

网友:
你这个孔道位置可能是实心铸造的,然后打孔出来的;但有一类集成阀块,内部会有很多油路,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铸造的。

网友:
消失模,废品率了解一下

网友:
预埋管这种不知道可以不,你可以多问几家铸造厂

楼主:
|三人行96发表于 06-22 17:18预埋管这种不知道可以不,你可以多问几家铸造厂
好的,谢谢!

网友:
骗你的吧,虽然有难度,但是能铸造出来的啊9 O  z# r% F% O* v, W

网友:
这里直接铸造出来的意义不大。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22 21:35这里直接铸造出来的意义不大。
后期加工,很麻烦,太耗时间了

网友:
这是一种铸造常用技术,孔是用砂芯模,浇铸或压铸过后,把砂芯震碎倒出就行了。

网友:
电线和孔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需要多少件?我们可以做

网友(2019-08-24):
没有铸造做不出来的,但要看成本

网友:
我们可以做欢迎咨询

网友(2019-12-13):
这个孔铸出来的难度大,一个本身比较细,在一个造成补缩困难,如果压力有要求,容易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