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解决立式液压缸的横向力

楼主(2019-06-22):
高度不能变   可以加辅助工具。结构可以变化

网友A:
右边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怎样用解决立式液压缸的横向力?

网友C:
油缸/气缸不能既做力的输出单元,又做力的导向单元,
在活塞杆完全伸出后,导向距离太短,容易出现径向弯曲;
且,常规油气缸不能承受较大的径向力(定制缸除外)
此处,竖直油缸可以增加导向机构,油缸只做轴向力的输出单元,不承受径向力。
看截图,应该是:底座旋转+两油缸组成一个立面双自由度驱动机构,有点类似:“三坐标机械手”

网友:
对啊,液压缸做导向,很快坏掉,而且运动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用解决立式液压缸的横向力?

去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气缸不能既做力的输出单元,又做力的导向单元,
在活塞杆完全伸出后,导向距离太短,容易出现径向弯 ...

是吗?有图片吗?可以发一个,三坐标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有点就是一个抓手

网友:
垂直气缸上装一条线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