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内圆锥和外圆锥怎么加工?

楼主(2019-06-22):
主要是D19的内锥和外锥,用什么磨床加工可以达到要求,比如内圆,或者坐标磨JG,又或者其他设备可以达到,求教

网友A:
我看磨倒是都能磨,就是这19+0.002的尺寸可咋检。

网友B:
0.002mm的公差要求太严格了,不光加工设备要高精度,车间必须是恒温的,切削液的配方都不能有太大的变化,很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磨倒是都能磨,就是这19+0.002的尺寸可咋检。

检倒是好办,以平面下2.4mm圆直径,倒推。
到时怎么磨,内圆磨,冲子机还是其他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2mm的公差要求太严格了,不光加工设备要高精度,车间必须是恒温的,切削液的配方都不能有太大的变化, ...

是不是根本就加工不出来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至少我目前了解的加工设备做不到

网友C:
可以加工,就是很麻烦,需要一边磨一边检测,都是在恒温的外在条件下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工,就是很麻烦,需要一边磨一边检测,都是在恒温的外在条件下进行

看到可以加工,我就很佩服。还给出了一边磨一边检测的工艺流程,而且还在很稳的外在条件下进行。我想问下:恒温恒湿,温度多少,湿度多少? 一边磨?怎么磨?什么设备?一边检?怎么检?什么检具?

网友D:
加工难度很大,设备考虑数控立式内孔研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工难度很大,设备考虑数控立式内孔研磨机。

至少我们做出来过

网友(2020-05-07):
楼主,这是谁设计的?1:10的锥度,还带2μ的公差?不带锥度,20度室温,用千分尺我蒙过,三个活,废一个!磨塞规!!!!带锥度,你是无法量尺的。磨直圆2μ都蒙,你这锥度2μ就得做梦!数显、数控都不如人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