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夹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9-06-22):
这个是什么结构?

这个是什么结构?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设计一套夹具,想用这种手动拧紧的结构夹紧Φ100的工件外径,当然了内部具体结构我已经想好了,只是这个齿圈结构搞得我实在莫名:
1.直齿锥齿轮?涡轮蜗杆?大齿圈会上下移动!!!!都不像!!!
2.到底这个图纸是怎么画的,怎么个配合?小齿齿形上下一致?还是只是带锥度?因为大齿圈是在向下移动的时候,等于就是小齿圈旋转的时候越转越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不仅仅是“直齿锥齿轮”的关系~~如果只是“直齿锥齿轮”的关系话,转下去肯定会卡死或者齿面连接不到!!!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小齿齿形当然是带锥度的,这个锥度也是解决你的疑问的地方。在旋转的时候,大齿轮当然是会上下移动。刚开始由于大齿轮利锁紧孔比较近(假设),锁匙(也就是小齿轮)卡入到定位孔的深度较浅,小齿轮的小端与大齿轮啮合。随着旋转加深,大齿轮离定位孔越来越远,小齿轮插入到定位孔的深度越来越深,小齿轮的大端与大齿轮啮合。如此而已
小哥哥要多看看实物,多实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齿形当然是带锥度的,这个锥度也是解决你的疑问的地方。在旋转的时候,大齿轮当然是会上下移动。刚开始 ...

我的理解,这对齿轮的齿形有一个可能不是带锥,如图

网友B:
只有三瓣是上下移动的,外圈不动。
三瓣上下移动是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三瓣是上下移动的,外圈不动。
三瓣上下移动是锥螺纹。

水哥,这个大齿圈和小齿圈是啥齿?啥配合?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哥,这个大齿圈和小齿圈是啥齿?啥配合?请赐教,谢谢~~

你说的是钥匙和大齿圈。
但是我还真不清楚。
我意淫下应该是普通的锥齿轮吧。没必要那么复杂吧。大齿圈应该是端面齿,只要旋转轴线交于一点,就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钥匙和大齿圈。
但是我还真不清楚。
我意淫下应该是普通的锥齿轮吧。没必要那么复杂吧。大齿圈 ...

水哥,有推荐的参数吗?我看一般de钻头夹好像经常容易松或者夹不紧的...

网友(点评):
那是旧了,那是被锤了。。。

网友:
这种轻型重型夹头配钥匙实用的,齿圈模数配合,有标准的,钥匙只是锁紧,里面还有个螺母,靠螺母旋合夹紧,钥匙只是为了夹得更紧,主要还是要看螺母跟夹爪,至于怎么配合,手上没数据,不干这一行了。

网友C:
楼主肯定没亲手玩过这传说中的钻夹头。。。不然,大砍刀架在脖子上也肯定不愿意说“大齿圈会上下移动”。。。

先别急着仿造设计,几十块钱而已的东西,买一个自己先玩儿明白了。

然后,你会明白啥叫经验的价值。。。 。。。

网友:
买个卡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没亲手玩过这传说中的钻夹头。。。不然,大砍刀架在脖子上也肯定不愿意说“大齿圈会上下移动”。。 ...

到手了会不会拆还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手了会不会拆还是个问题

现在楼主要做的,离拆卸观察的水平还太远了。

先把外观上看得见的东西看明白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