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六角

楼主(2019-06-23):
凯恩帝K100T,长度车掉3mm,怎么才能让里面六角没毛刺,求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先车,车好之后加一个柔性的铁刷之类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车好之后加一个柔性的铁刷之类的即可

有图样吗?没搞明白

网友:
雕刻机倒角

网友B:
兄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莫非是要求贼高贼高,我却没注意到。 这东西车刀从中心往外拉,就基本没毛刺。要更好点就用振动缸,用软的磨料振动一下就干干净净了。我见附近工厂干套筒的就是振动去毛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莫非是要求贼高贼高,我却没注意到。 这东西车刀从中心往外拉,就基本没毛刺 ...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网友:
有专门的内六方工具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机加后,再振磨!

网友:
O1234
M03 M08
G99 S1500
T0101
G00 X22 Z2
G73 U14.5 R5
G73 P01 Q02 U1.0 W0.1 F0.21
N01 G00 X1 Z2
G01 Z-1
G02 X6 Z-5.39 R5
G03 X6 Z-15.73 R6
G03 X12 Z-30.92 R9
N02 G01 X65
G70 P01 Q02 F0.1
G00 X100
Z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