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和普通车可以加工木材吗?

楼主(2019-06-23):
请问数控铣床和普通车可以加工木材吗?

网友:
刀具不一样而已

网友:
可以加工,选用合适的刀具。

网友:
有专门加工木材的木工车床和数控木工车床,一般加工金属材质的车床和数控车,不知道是否能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的,不过刀具要选择专用的,锋利的

网友:
肯定能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