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的proe,显示不全

楼主(2019-06-23):
如图;

如图,确认的对号√,跑到右下角了,无法选中,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
破纸基本上不怎么用了啊!

网友A:
你把显示器分辨率调高不就好了,笔记本屏幕那么小,看图多累,用大显示器才舒服。我笔记本都看看文章,视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示器分辨率调高不就好了,笔记本屏幕那么小,看图多累,用大显示器才舒服。我笔记本都看看文章,视频 ...

已经是最高了

网友:
换creo 正常软件界面会避开边框的,proe太老了

网友(点评):
瞎扯淡,我笔记本上面也装着pro E5.0 M060用着都好好的。楼主一看也是电脑小白啊,电脑的基本操作都不懂。

网友:
你把你的窗口最大化试试看,然后把你的自动隐藏工具栏也关了。最后在你自己的config配置文件里面添加一句话:open_window_maximized yes

网友:
用creo吧,用了你会再也不想用破衣了,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