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出生成网格板?

楼主(2019-06-23):
如图画出草图,也不能全用【钣金】生成网格板?
有什么方法能方便画出网格板效果~!

楼主:
这个是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出单个的零件作为标准件,然后按结构件建模很快

网友:
用焊件做。

网友:
拆成两个草图,用焊件生成。

网友:
采用焊件,构件轮廓需到模板里添加

网友A:
除了焊件功能,直接画也是挺方便

网友(点评):
能不能用【钣金】制作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焊件功能,直接画也是挺方便

钣金没有玩过,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钣金我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