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螺栓用的柱子,带内螺纹的,这个柱子有没有学名?

楼主(2019-06-23):
图1

图2

就是图1里面那个,很常见的,有没有学名、技术术语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9-6-23 22:00):
圆柱是固定在一个物件上,螺栓穿过另一个物件,然后与圆柱螺纹配合,实现两个物件的连接。信息没公开充分,给论坛里的大神们错误的信息,说声抱歉了。

补充内容 (2019-6-23 22:03):
这个圆柱,我自己起名叫“连接柱”,不知道机械设计上面有没有学名或者技术术语什么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个的。

补充内容 (2019-6-23 22:35):
有大神建议“螺母柱”,已采纳了,谢谢各位的答疑。

网友A:
丝杆连接头,加长圆螺母

网友B:
根据功能和作用起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就行,比如2#社友说的长圆螺母,或者起个更形象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功能和作用起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就行,比如2#社友说的长圆螺母,或者起个更形象的名字。

您好,谢谢答疑,但那个不是螺母,是固定在其他物件上的,由于涉及到保密,不能公开物件,那个柱子是固定在其他物件上,然后另一个物件通过螺栓与柱子的螺纹配合,将两个物件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答疑,但那个不是螺母,是固定在其他物件上的,由于涉及到保密,不能公开物件,那个柱子是固定 ...

“固定螺杆”行吗?自己起个名字,零件命名没有统一标准,只要容易记住,容易辨别不同零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螺杆”行吗?自己起个名字,零件命名没有统一标准,只要容易记住,容易辨别不同零件就行。

螺杆不应该是自身有外螺纹的直杆,才叫什么螺杆的吗?

图中那个是内螺纹。

我起名叫“连接柱”。

网友(点评):
你历害。你的零件名你作主,但发贴又不听网友的,就有点装13了。

楼主:
@shentu
您这话说的,正因为是我的零件,可能是我提供的图或者文字信息不到位,导致上面两位热心网友获得的零件信息不完整,而提供了可能错误的答案。

2楼的网友说是螺母,螺母不应该是活动的吗?

我就回复纠正了一下,这个圆柱是固定的,怎么,我不应该纠正?不应该回复?

3楼的网友开始也借用了2楼朋友的说法,我纠正了,然后又提供了一种方法,但是,螺杆,这个据我非机械专业的人员所了解的,就是直杆外表面设螺纹,这个我说的有错吗?

如果您认为我的认知错误了,您提出来就是了。

我来请教而已,在您这就是装逼了?

您不装逼,您认为我幼稚,那您要么指出我的错误就好,要么就迅速关闭网页,免得我这样较真的机械小白辱没了您那双务实不装逼的眼睛。

网友C:
你保密我也保密^_^

网友(点评):
李时珍的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保密我也保密^_^

发帖没详细说明一下,我的错,在4楼已经纠正了,这个就是很多地方固定螺栓用的。

一个物件上有这么个圆柱,另一个物件通过螺栓拧在这个圆柱上,然后实现两个物件的固定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连接头,加长圆螺母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但那个不是螺母,是固定在其他物件上的,由于我信息没公开充分,给了您错误的信息,说声抱歉了。
那个柱子是固定在其他物件上,柱子有内螺纹,然后另一个物件通过螺栓与柱子的螺纹配合,将两个物件连接。

网友(点评):
咋用都行,就是标准件,淘宝搜加长圆螺母,螺栓连接件就对了

网友D:
焊接螺母柱。具体还要看情况能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保密我也保密^_^

说不定是拉铆螺母之类的东西。

lz算是外行,大侠将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螺母柱。具体还要看情况能不能用

非常感谢,“螺母柱”比“连接柱”适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是拉铆螺母之类的东西。

lz算是外行,大侠将就下

我不算外行,根本就是外行。
虽然我的工作很多要与机械打交道,但得到的信息都不是专业机械设计的。

所以通常遇到零件的名称问题,都是上网寻找的。

拉铆螺母我百度了一下,的确差不多的,但楼上那位朋友的“螺母柱”更适合。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东西在钣金箱上很常见,我都是叫自制加长螺母

网友:
一般见过没内螺纹,就是个套,,,

网友(点评):
赶紧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看看有几种。顺便吹吹灰,换换硅脂。装回来后看看桌上还有没有螺丝。。。

网友(点评):
拆过很多遍,我的笔记本是03年的老本。

网友:
对锁夹板螺母...  百度的

网友:
你取个名字就有了

网友:
就这东西还保密。

网友:
自动化配件用的很多吧,我们有很全的资料,加微信发你 15599077787  尹( C1 A& H  T( `1 K4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