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设计之焊枪姿态正确模拟

楼主(2019-06-24):
    设备工装设计的再花哨,不能实现功能都是白搭!焊接工装同样是这个理儿,结构设计中如果不考虑生产调试过程中机器人焊枪的姿态,不懂得焊接工艺,那么工装做出来后,产品却焊不出来,那就十分尴尬了!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产品A和B由定位块和压紧块保持位置不动,再由焊枪对焊缝施焊;

    产品A比B多突出5mm,设计时焊枪角度模拟为90度,这种姿态实际调试过程中无法焊接;

              正确的焊接角度是此处需要有70度,当焊枪姿态合理后,却发现焊枪与压紧臂有干涉!

   发现这样的问题时,工装已经在调试阶段;整改所花费的时间,给项目交样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也会被项目小组的人吐槽,设计能力不足!

所以,在设计焊接工装之前,需要对正确合理的焊枪角度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焊接分为推焊和拉焊两种手法。推焊,也就是前进法焊接,行进角度较大,熔融金属被吹向电弧的前方,熔深较浅,飞溅较大。拉焊,也就是使用后退法焊接,熔融金属被吹向电弧的后方,直接与母材产生电弧,熔深较深,焊缝余高易形成。

在开坡口、易产生熔融金属被吹向前方的场合采用后退法焊接。

焊接角度5-20°,这个需要牢记!

现场经验来讲,前进法适用于焊薄板,薄板材不易焊穿,焊缝余高小,焊缝外观易控制;而后退法适用于焊厚板。

焊枪的焊丝杆伸长标准是12-15mm,不能再长了!

焊接的角度需要根据焊缝的高低来微调。

网友:
兄弟能分享下资料吗   我们刚开始弄焊接    还有你那个是什么仿真的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6-25 08:09兄弟能分享下资料吗   我们刚开始弄焊接    还有你那个是什么仿真的
资料是公司电脑里面的,有加密,拷不出来,上面的图片都是比较精华的地方,以上掌握,对于焊接工艺基本上已经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是公司电脑里面的,有加密,拷不出来,上面的图片都是比较精华的地方,以上掌握,对于焊接工艺基本上已 ...

你们 这个焊枪模拟是solidwork吗   还是有其他专用仿真软件

网友:
据我所知,激光焊分为准直和振镜,准直类型的如果激光角度为90度的话,不止无法焊接还会造成激光损害,也要偏离一定角度。功率大概5KW到6KW,小功率的不知有没有这个问题。楼主分享的焊接工艺和这个准直激光好像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6-25 10:25
你们 这个焊枪模拟是solidwork吗   还是有其他专用仿真软件

只模拟焊枪角度,避免结构干涉,不需要专业的软件,你用什么软件设计工装,就用那种模拟。

楼主:
|及上开发表于 06-25 13:32据我所知,激光焊分为准直和振镜,准直类型的如果激光角度为90度的话,不止无法焊接还会造成激光损害,也要偏离一定角度。功率大概5KW到6KW,小功率的不知有没有这个问题。楼主分享的焊接工艺和这个准直激光好像
层主说的是这种激光焊头吧?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哪个牌子~

楼主:
|海风1006发表于 06-25 14:50学习了,感谢分享
互相学习~

网友:
元帅大人威武

网友:
这个是汽车焊接行业用的最广的夹具设计理念,焊接夹具设计优先保证焊枪可达性和定位基准。控制产品的自由度。楼主发的夹具图片是欧系夹具样例,在汽车焊接夹具中有两种夹具风格;一种是欧系,一种是日系。欧系夹具是欧美汽车厂用。日系是日系和国产还有韩系汽车厂用。

网友:
啥软件模拟的

网友:
不要强求模拟软件的,在焊点紧凑的位置画一下20~70度的焊枪头在焊模中验证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