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盘孔的位置精度该用什么表示呢

楼主(2019-06-23):
法兰盘孔的位置精度该用什么表示呢?使用位置度吗?还是其他,比如孔的中心线直径标公差?

网友:
从你发的图上看,孔有三种,D84的孔需要的话,可以标注同心度和垂直度、尺寸公差;D100孔的精度最高,应该是重要配合尺寸,标注同轴度的基准就是他了;要是周围一圈安装孔的话,也可以标注同心度和垂直度、尺寸公差,还有就是D120的尺寸公差和角度偏差,但在我看来基本不需要,6-D9的过孔尺寸还是容易保证的,特别是数控机床加工的话,可以笼统的技术要求。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6-24 07:35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参考一下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标注位置度公差

网友:
这是一片端盖,而且孔的壁厚为零!?加工师傅怎么说?

网友A:
如果是指6个均布孔....既然是直径9,看起来也应该只是端盖那应该是螺栓过孔过M8...所以我认为不标也没什么关系...要标就中心线的位置度
带公差的只有100跟110,100是安装轴配合有粗糙度比较精确所以作为基准来给110标同轴度公差....
不过我估计110那个区域应该是塞点密封的吧...这样的话可能不用标,大点能塞进去就好
毕竟20丝容许都11级左右了...应该没什么配合可言。

反正实在要标公差,给100提取中心线作为基准A就好啦

楼主:
位置度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指6个均布孔....既然是直径9,看起来也应该只是端盖那应该是螺栓过孔过M8...所以我认为不标也没什么 ...

我的意思假设位置度要求高   该怎么写位置度呢

网友:
技术要求中用语言描述或引出说明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