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运行时噪音很大

楼主(2019-06-23):
直径32mm,镙距10mm,总行程1米的丝杆,转速越快噪音就越大,200转以上就开始有噪音了。机构如图,两套升降系统提升100KG的重量升降运动。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先谢啦!!☆⌒(*^-゜)

补充内容 (2019-6-24 09:03):
导向用的是两长32的光轴,另外升降用的是20的光轴。和丝杆的选型和质量有关系吗

补充内容 (2019-6-24 18:15):
我这个机构不需要精度,误差5CM之内都是可以的,主要是能快速启停

补充内容 (2019-7-1 15:05):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分析和讨论。之前买的丝杆是普通丝杆,换成高速静音丝杆就可以了

网友:
导向太渣

网友:
运行速度达到200转以上时,是不是运动系统的振动频率与系统的固有频率重合,产生了共振?

其他速度范围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坐等楼主分享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
中间加个导向杆试试?

网友:
你这个导向真的软,

楼主:
导向是用两条32的光轴,另外升降用的是20的光轴

网友:
光轴同心不好保证,还是线轨好

网友:
导向杆同心没调好,丝杆运行有卡顿就会发生噪音。

推荐更换成线轨导向,光轴太软了,而且同心很难调整到准确。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机架刚性不足啊,同步也是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机架刚性不足啊,同步也是问题。

不用同步,这样设计安装方便,

网友B:
在螺母油孔注入润滑油往复行走几次 清洗丝杆并观察丝杆滚道是否有损伤。

网友C:
你两套系统提升的一个重物吗?如果是两套私服有用同步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两套系统提升的一个重物吗?如果是两套私服有用同步驱动吗?

没有同步要求,各挂一个袋子着往复升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螺母油孔注入润滑油往复行走几次 清洗丝杆并观察丝杆滚道是否有损伤。

加了油会好一点,但走几个行程又很吵了

网友:
可能是螺母不太好,如果想换丝杆我们厂有生产滚珠丝杆的

网友D:
100公斤,20的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公斤,20的硬轴!

目前是空载运行,噪音就大得不行

网友:
机架刚性较差,同轴也需要调整

网友:
导向系统的刚性太差导致的

网友:
手下看框架是否稳定,其次看各个导向轴与丝杆的安装是否到位,有无卡涩的地方,再次就是导杆与锁母的加工精度,劣质的丝杆也会有噪音,速度越快噪声越大,而且如果精度不是很高,丝杆导程可以选大一点。

网友E:
你是不是把重物放上去试试,放上去之后关注几个点
1.丝杠或者导向轴有没有晃动?(为了得出是不是刚性不够,晃动导致声音太大)
2.相同转速下,声音是不是变小了?(有时候负载之后,声音反而会变小,但如果因为刚性不够,声音也变小,就要加大轴的直径或者增加机构增加刚性,不然系统寿命很差)
3.调整速度,再看有没有晃动现象?(派出共振)
首要确定是不是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把重物放上去试试,放上去之后关注几个点
1.丝杠或者导向轴有没有晃动?(为了得出是不是刚性不够 ...

晚上回去传个视频上来,请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光杆增加辅助支撑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也是很多人的疑问。没楼上那些坛友说的那么复杂,就一点:丝杆不适用于高速长距离输送(承载除外)。其噪音主要来源于丝母里面滚轴的声音(机械装配正常的前提下)。这是无法避免的,就像轴承为什么会有超静音轴承一样,这是结构特性决定的。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高速长距离的私服机构基本都是同步带驱动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也是很多人的疑问。没楼上那些坛友说的那么复杂,就一点:丝杆不适用于高速长距离输送 ...

同步可以不好用在提升负载上吧,负载还有100KG呢

网友:
误差5CM?你用皮带好了

网友:
螺母和导向板怎么连接的。

网友:
高速噪音是因为丝杆扭曲变形了

楼主:
怎么视频发不上来,大家都认为是我导向杆有问题,只能换成线轨?我认为垂直升降机构导向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毕竟不用承重,主要是靠丝杆螺母承重,所以我先打算换一条高速静音丝杆再看效果

网友(点评):
视频可以发网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可以不好用在提升负载上吧,负载还有100KG呢

是的 ,所以我说承载除外。100Kg其实很轻,丝杆直径在50以上声音就会很小了。这就是为了减小噪音保证速度只能加粗丝杆。

网友:
刚性不足,丝杠弯曲,两个导向别进。

网友:
最好还是加点支撑,滑轨也行

网友:
我认为还是导向柱这个不好保证,同意之前人说的用线性滑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同步要求,各挂一个袋子着往复升降动作

刚好有需要同步的设计。麻烦大侠介绍下同步驱动?我用的台达的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好有需要同步的设计。麻烦大侠介绍下同步驱动?我用的台达的伺服。

高精度换向器   日本椿本什么的

网友:
为啥用两个电机?
两个电机,4个导向,感觉问题出在这。不同步会出现噪音

网友:
電機剛性調了嗎?

网友:
像是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
光轴精度不行,包括直线度误差比较大,行走起来就是S形,导向与丝杠刚性连接后,就把这种S形传递到丝杠上,使丝杠不但受力不稳,还受到不小的径向力。
只是上下起重的话,结构不变,丝杠螺母配合间隙大些会有所改善的。

网友:
刚度差,变形了,可以的话用线轨吧

网友:
太弱了,会产生共振的

网友:
整体刚度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讨论氛围。

网友:
我司专做TBI丝杆导轨,有需要联系3232885923或180-3801-8846 (微信同号)

网友:
换成高速静音丝杆
结果如何?使用反馈如何,问题寿命使用如何?

网友(2022-03-14):
纯请教一下:
1:为什么要两套系数提升100kg,选1套大点的系统不好吗?
2:为什么最后换成高速静音丝杆就好了?高速静音丝杆是什么NB丝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是用丝杆+导向轴做的提升装置,丝杠2505的,导向轴20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麻烦说下负载,行程,运行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