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件拧紧力矩

楼主(2019-06-24):
请问各路大神:
现有这么个石英件,作为一腔体的观察窗,腔体内部抽真空100mbar,6个螺钉连接,O型圈密封,请问螺钉的拧紧力矩怎么确定,问过石英厂家那边说拧的差不多就行了,前几天有个观察窗由于力矩不均匀,已经裂了一个了。

网友:
不建议LZ这样搞,关于设备的视窗是有标准的,还是根据承压等级选取为好,因为没有了解尺寸和材料规格,建议一下。

网友:
建议改成圆形。玻璃上也不要开螺丝孔。用法兰压住 玻璃两侧都加O型圈。玻璃强度够不够抽真空。内部抽到100mbar就是差不多0.9公斤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