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弹簧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名机械专业刚毕业没啥设计经验的大学生。
目前想设计一个这样的结构:黄色的是两根固定的导杆,绿色的是两个打孔的滑块,两个打孔的滑块又通过弹簧连接。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在实际中,如何实现下图里的弹簧两端与滑块两面固定,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给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弹簧2端各增加1个弹簧座。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6-24 11:08弹簧2端各增加1个弹簧座。
弹簧比较小,大概外径只有20mm,有这么小的弹簧座吗?

网友:
可不可以在轴上加限位的

网友:
没有这么干的,如果是我,我会这样优化一下,一是弹簧我会加长一点,两个滑块做沉头,让弹簧沉下去一点,1到2mm的样子,固定弹簧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还有其它结构,可以加限位块,如果没有,可以在这个导柱上加卡簧

网友:
选两头小,中间胖的弹簧就行了

网友:
拉簧可以吗

网友:
你硬是要固定的话,把弹簧端部和滑块焊接起来

楼主:
|看前方发表于 06-24 11:21没有这么干的,如果是我,我会这样优化一下,一是弹簧我会加长一点,两个滑块做沉头,让弹簧沉下去一点,1到2mm的样子,固定弹簧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还有其它结构,可以加限位块,如果没有,可以在这个导柱上加卡簧
加卡簧不是很理解

网友:
你在滑块外侧导柱上加卡簧,两个滑块与弹簧不就成一体了吗,跟你把弹簧固定到滑块上要好操作一点

楼主:
|看前方发表于 06-24 11:35你在滑块外侧导柱上加卡簧,两个滑块与弹簧不就成一体了吗,跟你把弹簧固定到滑块上要好操作一点
卡的住吗?

网友:
赞同5#社友的做法,弹簧两端的零件各沉下去,当弹簧座

网友:
弹簧两端为何要固定?

网友:
卡不住就加开口销

网友:
多转两圈用压板压住。

网友:
先问问两个问题。

1)这么设计的目的?这俩家伙是怎么动的?相互关系是啥样的?

2)既然是导杆上的滑块,用啥玩意儿来保证滑动的顺畅?

不论是啥样的,都得利用弹簧的内径或外径的过盈配合来实现的吧?

焊接???这个馊主意,真不如我家附近瞎捣鼓着玩的老大爷。

网友(点评):
我前面也有此问;我猜测,应该是同步有问题,导致lz想这个办法,然并卵。

网友:
两端小,中间大,也就是宝塔簧,中间上螺钉直接固定住。

网友:
得看使用条件

网友A:
弹簧的固定包括外圈固定和内圈固定,内圈做凸台或者外圈做槽卡紧
卡簧方式在图示环境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的固定包括外圈固定和内圈固定,内圈做凸台或者外圈做槽卡紧
卡簧方式在图示环境不可取。

卡簧是装在导轴上靠滑块外侧

网友:
如果只是压缩弹簧的话,滑块做沉孔,弹簧切齐端面,

网友:
这个要能压缩能拉伸?

网友:
做出来也很不顺滑

网友:
在弹簧两端的滑块沉头1、2mmm即可

网友(2019-09-01):
如何设计成可拉伸可压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