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蜗杆的加工及热处理

楼主(2019-06-24):
我这有个蜗杆,材料和结构并不复杂,只是有几个问题想搞清楚,请教群内朋友。
材质:40Cr;头数:3。这个蜗杆的螺距不会有变化吧,为什么齿面发生了变化?

蜗杆表面颜色是灰色的,是否渗氮或者渗碳,能否指点这个蜗杆的加工工艺?

网友A:
1.查看螺旋角是否一样?
2.表面渗碳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螺旋角是否一样?
2.表面渗碳没有必要。

谢谢。
我觉得螺距应该是一样的,蜗轮齿不能触及所以可以变蜗杆齿面厚度。渗氮呢?

网友B:
楼主画红圈的那个比较像是做过氮化,氮化颜色就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红圈的那个比较像是做过氮化,氮化颜色就是灰色的

谢谢,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氮化在整个蜗杆加工过程中的位置,就是说能不能跟我讲解一下蜗杆的加工工艺。

网友B:
氮化是后热处理工艺,氮化后表面可以防锈,不能再做过多的处理的。已前看到的图纸大多都是材料加工,什么车床啊,精加工,检验什么的后面才到热处理工艺,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
热处理一般是最后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是后热处理工艺,氮化后表面可以防锈,不能再做过多的处理的。已前看到的图纸大多都是材料加工,什么车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觉得螺距应该是一样的,蜗轮齿不能触及所以可以变蜗杆齿面厚度。渗氮呢?

氮化应该是蜗杆加工完成后最后工序,能提高抗腐蚀能力,提高表面硬度。软氮化单边应该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氮化应该是蜗杆加工完成后最后工序,能提高抗腐蚀能力,提高表面硬度。软氮化单边应该0.1左右

0.1,10道的量已经不少了,之后的精磨顶多再磨掉1~2道。

网友D:
楼主这根蜗杆像是车出来的,是什么齿型的蜗杆?
下料——调质——车齿——氮化——磨齿(一般的工艺流程)
40Cr属中碳钢,渗碳工艺一般适用于20CrMnTi之类的低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根蜗杆像是车出来的,是什么齿型的蜗杆?
下料——调质——车齿——氮化——磨齿(一般的工艺流程) ...

正如你问的,我在齿型这里也没看懂,齿距应该是一致的,但齿厚不同,这样的距离(厚度)变化如果是车的,应该是数控车床干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如你问的,我在齿型这里也没看懂,齿距应该是一致的,但齿厚不同,这样的距离(厚度)变化如果是车的, ...

确实有齿厚后变化的蜗杆——双导程蜗杆。但我看楼主的蜗杆齿厚是中间薄两边后并不符合双导程蜗杆的特征。
渐开线蜗杆可以车(书上看过用双刀法车,普车)。我接触到的一般齿型(除环面包络蜗杆外)蜗杆的工艺流程是粗加工“旋风铣”后渗碳淬火再精磨齿。看楼主的蜗杆齿厚不一样应该是螺旋线误差大导致。可能工艺上是车完再渗碳没有磨齿这道工序。不知楼主的蜗杆是用在哪里的?能否说明蜗轮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齿厚后变化的蜗杆——双导程蜗杆。但我看楼主的蜗杆齿厚是中间薄两边后并不符合双导程蜗杆的特征。 ...

蜗轮是铍青铜+铸铁内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