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以下的螺栓不需要打防松标记?

楼主(2019-06-24):
涉及到一个防松线问题,想要请问下各位大侠。有些轨道业的客户要求打螺栓一定要画力矩线,但我们国外的公司却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因为此次的螺栓是很小的M4左右大小,也不大好画这个力矩线)。

机械行业里面是否有这种规定?比如多少以下(比如M6,M5啊)的螺栓不是强制一定要打防松标记?

谢谢。

网友:
机械行业根本没这规定,国内多数企业的拧螺栓就是瞎拧,死拧,拧到拧不动为止。
没有任何规范规矩,毕竟山寨大国,抄个大概就完事。

网友:
防松标记是什么 ,地铁门下的螺丝有画红色标记那个是吗

楼主:
谢谢回答。
是的,上面画红线或黑线那种,叫做力矩线(或防松线)

网友A:
都没听说过,楼主有什么图片吗?科普一下。。

网友:
没什么书本规定,我们给外企做得设备,不管螺丝大小统统要做标记,黄色油性笔。

网友:
有的时候画的防松线也是防止客户私自拆开设备维修,造成设备故障的情况,不过国内拧螺栓很少有用力矩扳手的,基本上看自己的手劲,差不多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听说过,楼主有什么图片吗?科普一下。。

就像这种螺母或螺栓

网友B:
M4以下。M4也要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以下。M4也要画。

谢谢,这个有明文的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