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A硬度40度,50度大概是什么手感

楼主(2019-06-24):
平常接触到的哪些橡胶硬度会有40度,还有50度的实物举例,谢谢大侠们

网友:
silicon 60-70度

网友:
轮胎外胎65
油封70~80
O型密封圈60~70
橡皮筋25~30
气门芯鸡皮管30~35
气球、套套25~30
胶鞋60~65
高压锅密封圈50~55

貌似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网友:
轻轻一摸,恩。。。不错。。。不错。。。。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我们做工装夹具用的最多的优力胶邵氏硬度55A!

网友(2020-06-15):
差资料正好查到这,问大家个问题哦。 小弟设计一套夹具,需要用夹爪气缸加紧几个直径2mm~5mm,壁厚0.8mm 左右的不锈钢钢管。因此选择的优力胶材料,查了下优力胶有许多硬度型号,我希望材料越软越好,该选用什么型号呢?主要夹紧作用,防止夹变形。谢谢各位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