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尺寸未注公差

楼主(2019-06-24):
对于装配零件较多的部件,装配尺寸的未注公差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国际、国内或者行业标准可以参考?
例如,四个安装座,如图所示标注,则最右侧两个安装座的装配误差是多少

网友:
不是按照未注公差标来吗?或者是装配尺寸公差已经是标好的

网友:
你图纸上技术要求上,未注公差参照XXXXX的,这个不就是要求么,具体的查手册去

网友:
参照JB/T 5000.10-2007 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话说,不同的标准零件都有自己对应的公差要求,查对应的标准就ok了。

网友:
建议参照GB/T1804-2000的标准,长度一般安装±IT14,轴-IT14,孔为+IT14。

网友:
装配图中只有配合尺寸才有装配公差。在装配图中只标注基本尺寸,并不是“未注公差”尺寸。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24 19:19建议参照GB/T1804-2000的标准,长度一般安装±IT14,轴-IT14,孔为+IT14。
1804: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适用于一般的冲压加工的尺寸。非金属材料和其他加工方法加工的尺寸可参照采用。
实际上1804规定的是零件尺寸的未注公差。我想问的是装配尺寸的未注公差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4 22:18装配图中只有配合尺寸才有装配公差。在装配图中只标注基本尺寸,并不是“未注公差”尺寸。
如果要控制装配精度,只除了在装配尺寸上标注公差之外,有没有统一的未注公差要求?例如零件外形尺寸的未注公差就有相应的标准

楼主:
|玛朵布莎发表于 06-24 17:42你图纸上技术要求上,未注公差参照XXXXX的,这个不就是要求么,具体的查手册去
就是不知道这个未注公差应该查什么手册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4 18:52参照JB/T 5000.10-2007 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话说,不同的标准零件都有自己对应的公差要求,查对应的标准就ok了。
确实是装配技术条件,只不过没找到普通的线性尺寸未注公差的要求

网友A:
对应的零件上没有标注公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零件上没有标注公差么?

零件公差跟装配公差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19-09-07):
零件尺寸控制住了,装配尺寸不就形成了吗!

网友(2025-05-20):
第一天注册,试着给你回答:
1、没有标准规定装配未注公差;
2、你的例子需要计算:
按GB/T1804-m级,长度±;1570公差±1.2;500±0.8;
1570-500-500=570(±1.2-±0.8-±0.8)=570±2.8

网友:
零件尺寸公差先保证,这也就决定了装配时的状态及可能的精度范围。
真正装配时,设备的精度,需要有经验的钳工来保证。通过各种仪器来测量装配的精度 ,然后用销子,垫块,修磨,来实现最终的装配精度要求。然后再通过功能的测试来验证。